CBB电容会烧毁,基本上炸开了,怎么回事? 请高手指点.

楼主:
最近做一个DC-DC的电源,在调试的时候出现0.22uF的CBB电容会烧毁,基本上炸开了,怎么回事? 请高手指点.

网友:
什么牌子的CBB?

什么牌子的CBB?纹波电流多大?

网友:
调试的时候,加电多长时间烧,温度多高?

网友:
CBB电容耐压一般都比较大啊。坏的几率比较小啊.

网友:
就是哦,莫非是耐温不够,?

网友:
你在做阻容降压吧

网友:
用在输入端,,整流后的.正在查找原因,温度比较高。

网友:
主要是你的电路中的那个CBB电容通过的电流太大了!

网友:
说明你的电路发热量还是不小滴,CBB电容一般的耐温是85°,也有一百多°的,,,建议你如果电路方面没有什么问题,更换耐温高的。试试

网友:
电流大小与电压有关,虽说CBB的耐压比较高,但也有耐压值的,电容爆一般都是因为电流大,但电流大的原因大部分都是因为电压太高了。毕竟电流是根据电压和阻抗值得到的!

网友:
一般烧电容都是在正负极接反的情况下

网友:
好像楼主的不是,装配的错误,调试以后才烧掉的,,电容的温度是个问题,,要不就是山寨电容,,,,

网友:
最后结果是什么,想知道?

网友:
电容过热烧掉一般是负荷过大引起。应重点检查是不是电容的损耗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