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MOSFET一般驱动方法--PPT资料

楼主:
功率MOSFET一般驱动方法--

网友:
学习

能有介绍背靠背连接的MOSFET驱动就好了

网友:
你说的是类似图腾柱的那种电路吧,,呵呵。这个百度里好像很多。

网友:
楼主的这几个图都是比较以典的。也是常用的。在100K以下的电路中,非常好用。

我在实验这几个电路中,它输出的上升沿还不是很理想,原因就是上驱动在高电平时,输入电压不足。

这些电路更进一步的改进,是加入自举。

再高一些速度的方法,是不采用这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