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矩形波转换成正弦波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怎样把矩形波转换成正弦波?

网友:
矩形波和正弦波有什么共同点吗?

网友:
你没有明确要求的话,先算周期。 幅度*sin(2*Pi*f*t)

网友:
矩形波,可以分解为无数个奇次谐波组成的。所以,只在滤除三次以上的谐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