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建议+ 低功耗长距离ISM无线测量节点

楼主:
ADI的实验电路中,有一款性能不错:ADUC7060,有ARM7核(可以省去CPU了),有24位ADC,
性能不错。配合ADF7020实现无线数据传输。且这个方案功耗较低。

此方案的优点:
1、ADI已有这个些方案的软件,如果自行开发将有极大的灵活性。
2、做一做射频,认识一下天线,拉一拉距离,也是很好玩的。用相同的电路,可以比赛一下谁做的通讯距离最远
3、片子不算贵,(ADUC7060:淘宝价40,ADF7020:淘宝价20),外围不复杂。

欢迎大家提一提建议。

如果大家愿意DIY这个,后续将计划具体的方案

网友:
回复 楼主:

期待大家的建议:)

网友:
ADUC7060 4个美金。官网报价。说明淘宝的还偏贵。批量有空间降价。

网友:
ADuCRF101是一款针对低功耗无线应用而设计的完全集成式片上系统(SOC)解决方案,内置431-464 MHz和862-928 MHz UHF收发器、低功耗ARM Cortex-M3内核和Flash/EE存储器,采用9 mm x 9 mm LFCSP封装。

该器件直接采用3.6V电池供电,专门针对低功耗工作而设计,使用自主包处理器最大程度地降低无线通信期间的系统功耗。

UHF收发器基于ADF7023,后者是一款极低功耗、高度集成的2FSK/GFSK/OOK收发器,设计工作频段为861 MHz至928 MHz和431 MHz至464 MHz,涵盖了全球通用免执照ISM频段433 MHz、868 MHz和915 MHz。它适合欧洲ETSI EN300-220、北美FCC (Part 15)、中国短程无线监管标准或其它类似地区标准下的电路应用。支持1 kbps至300 kbps范围的数据速率。

ADuCRF101集成了ARM的低功耗Cortex-M3内核,它是32位RISC机器,提供最高达1.25 DMIPS的峰值性能。Cortex-M3 MCU还具有一个灵活的14通道DMA控制器。片内集成有128 kB非易失性Flash/EE存储器和16 kB SRAM。

该器件通过一个片内振荡器产生16 MHz的内部高频时钟信号。该时钟信号通过一个可编程时钟分频器进行中继,在其中产生MCU内核时钟工作频率。

该SOC还集成了一系列片内外设,可以根据应用需要通过微控制器软件控制进行配置。这些外设包括:UART、I2C和SPI串行I/O通信控制器、6通道ADC、29引脚GPIO端口、8通道PWM、2个通用定时器、唤醒定时器及系统看门狗定时器。

ADC包括6个单端输入,用于外部传感器的比率式测量。测量时,这些传感器可以临时采用内部LDO供电。此外还提供了一个内部电池监控通道。

该SOC专为要求低功耗工作的电池供电应用而设计。可以将该SOC配置为正常工作模式,此时功耗为300 μA/MHz;也可以通过直接程序控制将其配置为不同的低功耗模式,包括功耗为1.6 μA的休眠模式(内部唤醒定时器有效)。在休眠模式下,诸如外部中断、UHF收发器和唤醒定时器等外设可以唤醒该器件。这使得器件能够在超低功耗模式下工作,同时仍能响应有效无线电通信事件,启用UHF接收器时的功耗约为14 mA。此外还提供一个非保留状态模式,其功耗低至680 nA。这种模式下,外部中断可以唤醒该器件。

片内工厂固件支持通过UART接口进行在线串行下载。串行线接口支持非介入仿真和在线下载。这些特性都集成在一个支持精密模拟微控制器系列的低成本开发系统中。

该器件采用1.8 V至3.6 V电源供电,额定温度范围为-40°C至85°C工业温度范围。

网友:
这个看起来不错

网友:
这个不错,求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