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达人,帮我看看运放和三极管的电路图,可否?

楼主:
各位高手,自己遇到问题,因能力不足,现在确实解决不出来了,请各位帮帮忙。这个图是信号发送图,Vin(图形左端)进入后,是微弱信号,然后加在直流电源上,通过运放、三极管,驱动LED二极管发光,现在我的疑惑是c10电容作用是什么?积分电路吗?可是积分电路输入端是负极啊,这个图是正极呢?这个三极管和运放有恒流的作用,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作用,大家能帮着分析下吗?万分感谢!!

网友:
1、象C10这样的接法,一般是为了消除高频自激用。它取值较小
2、三极管是为了提高运放的驱动能力而加的。

网友:
低通滤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容的作用不明白,详解

网友:
整个电路的作用求大侠详解

想入门电路方面来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各位回答,那请问
     这个电路运放和三极管组合有没有 恒流作用呢?

网友:
这种接法的电路,“28”(图中标注,下同)点的电位与26点相同(约),由于IC的2脚输入阻抗为无穷大,因些26点同32点电压。即28点与32点同,所以它是一个跟随器。
R15为这个(整个)电路的负载。从这上面看,它没有恒流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解释,我查资料看到一个类似的,资料说是恒流电路,我自己看了下,除了电阻少几个之外,没有太多区别呢,资料说那个图是比较器,可是我看也像跟随器,你帮我看看好吧?谢谢!附图链接地址: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78226977.html?quesup2

网友:
怎么找不到你帖子的完整内容呢?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资料,“恒流”是对谁而言的。

从整个电路上看,也没有恒流之意,只能算个“压控恒流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版主厉害,我想让你看的就是压控恒流源,我给你个网址链接,这是我找的资料,那个图和我的这个除了三极管 集电极外加电阻外,还有什么不同吗?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78226977.html?quesup2

网友:
有点笨了,这个回复帖子我不太会用了,具体链接地址是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78226977.html?quesup2

网友:
对于任何三极管集电极电流,都是由基极控制的,图中用与不用运放,不影响它的控制特性。
也即,你把运放去掉,控制电压直接控制基极电流,它的恒流效果与使用运放是一样的。

这种电路------除非在特殊应用场合,还是不要运放会更好。

网友:
还是没能明白C10是什么作用?求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压控恒流源,这个电容就是消除自激,提高驱动能力,你把它去掉也行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