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一组数据中的最小值或最大值

楼主:
现有并行输入的8个数据。要找到其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并给其定位,比较大小没问题,关键是定位问题没有解决,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
关键是定位问题没有解决?
哪里有问题 没有解决? 比较出最大最小值 的时候 你是知道位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例如,一组并行数据为12,14,15,1,24,53,我要找到最小值,并确定它在这组数据中的位置,也就是第几位

网友:
回复 网友B:

{12,14,15,1,24,53}
你在比较的时候 第4个数最小那么你知道它的地址,所以你可直接使用

网友:
应该是先找最小值,然后查询最小值位置。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