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请解释下面的c程序,最好是详细的解释。谢谢。

楼主:
#define GPBCO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56000010)
#define GPBDAT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56000014)
# define GPB5_out    (1<<(5*2))
GPBCON  =  GPB5_out;
GPBDAT &= ~ (1<<5);

网友:
#define GPBCO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56000010)
#define GPBDAT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56000014)
定义寄存器地址.
GPBCON是用来设置输入输出属性的 它的地址是 0x56000010 那么你操作这个地址 就相当于操作了寄存器, 手册中有说明, GPBCON  =  (1<<(5*2)) 你对照看一下把哪个 引脚设置了什么功能,GPBDAT 的原理 是一样的。如果是汇编你就会看到:LDR R3,     =0x56000010     ; 把GPB的控制寄存器保存在R3中。操作R3就是操作GPBCON,  提示: 多看数据手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整的越来越透了,

https://home.eeworld.com.cn/?80086

网友:
#define GPBCO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56000010)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56000010:将绝对地址强制类型转换为一个指针常量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56000010):对指针常量进行取内容的操作,也就是操作这个寄存器。

个人见解,不对之处,欢迎讨论

网友:
我没有灌水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