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选个DC/DC电源IC,等用!

楼主:
要求:1、输入电压在8-25V左右或更宽;
 2、输出电压3V或可调,需要得到的是3V;
   3、最大输出电流400-500mA或更高;
   4、外围电感电容可以使用贴片的小封装 ;
  5、恒流输出

网友:
易电源 LMZ125001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看一下 LM2596

网友:
你的横流输出是什么意思?DCDC可以带过流保护,但不会带横流输出,如果你需要恒流源,可以用DCDC改,但是恒流与恒压功能只能二取一

网友:
我需要的是恒流,做LED灯 ,驱动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就不用恒压了,只需要用横流功能就可以了。简单点的可以用PT4115,专用的LED横流驱动芯片,也可以用通用DC-DC,不过需要外围电路来降低参考电压,而且价格也不比PT4115便宜

网友:
多呢   chiplink的  需要的话找我 qq: 356604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