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与外部存储器接口

楼主:
各位路过的大虾,有做过用51单片机控制外部存储器接口(EMIF)向SDRAM写入数据的吗

网友:
外部存储器接口没听说过,但51有8位的总线接口,可以向外部RAM写数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  我去试试  谢版主

网友:
玩单片机的不会扩展存储器(RAM和ROM),那是还没学会。

网友:
现在的教材、实验板都是基于单片机最小系统的。许多人不知道存储器的扩展、I/O的扩展。

51单片机分数据总线(P0口)、地址总线(P2口和P0口分时,需加锁存器)控制总线,(/WR 、/RD、 PSEN、 ALE)
51机简单的扩展一般是64kROM加64kRAM,有16根地址线。 扩展存储器的高8位地址线有P2口直接送出,低8位有P0口经锁存器送出。

网友:
主要是现在很多的单片机内部的RAM和ROM都足够用了,学生做一些小东西一般也用不到大容量的RAM,所以很多人不理解,多用一下就理解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看看微型计算机接口技术与应用这本书,里面讲的很细,一通百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