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加速度传感器LIS302DL怎么与上位机连接

楼主:
最近正在学习三轴加速度传感器LIS302DL,想设计一个人机交互系统。
我已经用KEIL写了程序能在串口上打印出三轴加速度及三个倾斜角度,还有在电脑上用OpenGL画出了三维图形。但是不知道怎么把两个东西连接起来,达到加速度传感器移动或翻转时三维图也跟着移动翻转。主控芯片用的是STM32F407VGT6
我是个初学者,希望有熟悉这方面的高手能指点一下

网友:
楼主你好,我这段时间正用阿axl345加速度器搞一个关于定位的东西呢,共同学习一下啊

网友:
我也用一个 三轴传感器 通过串口打印了 但是控制点 编码器电机这 有点问题

网友:
求关注啊,好巧,我最近也在搞关于3轴演示的问题,LZ说已经用opengl画出三维图了?那还不简单吗?通过串口不断接收数据,不断更新三维图不就行了吗?
我现在只到第一步,只是输出了3轴的加速度。PC上还不知道选什么软件呢!!!!!
有兴趣的话QQ聊,599316704

网友:
如楼上所言,可以周期性的根据串口数据的变化刷新图像,注意周期性和变化要同时考虑,否则效果不好。

网友:
楼主,你好,我最近正在学习两轴加速度传感器LIS202DL,使用51单片机控制,为什么收不到中断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