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进哈~只需几秒钟。问一个弱的问题。

楼主:
大师们。请问一下电路板上的那么多地(GND)你们都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
分门别类,汇总集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可以再详细一点么。不是很懂。求求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通俗的讲就是数字地铺地,模拟地铺地,两种地中间用小电感连接。如果有大功率设备那就另当别论了,大功率设备地要远离单片机控制区。

网友:
信号采集的一般有数字地和模拟地,数字电路中一般只有模拟地。一般的原则就是楼上说的,两个地分开,最后单点接地。单点接地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数字信号的高频噪声对模拟部分产生干扰!有的时候都是数字地,但是为了起到隔离效果,两个地也是要分开的,比如光耦两侧的地,是不允许连到一块儿的,否则将失去隔离效果!

网友:
楼上2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谢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C:

Thankyou

网友:
顶,刚好有个项目用上

网友:
我冲题目而来,,学习了

网友:
2楼,4楼。5楼说的很清楚,再给你一篇文章,看看。数字地与模拟地的区别(个人百度空间)

网友:
回复 楼主:

铺铜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