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确的15K三角波怎么实现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如何利用单片机发生一个波形精确的15K三角波?

网友:
要精确,一般使用数字方法,
可使用多位的PWM合成。
也可以使用多位的DA完成

网友:
MCU本身只能产生方波,然后用运放搭方波-三角波转换器,但此法的精度不够高,用DA会好的多,但要取得非常精密的三角波需要采用专用信号发生电路,MCU只是控制,这类方案可以去参考ADI实验室电路中的相关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