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传感器

楼主:
现在有一个自动喷砂的装置,需要在管子上装一个传感器,用以检测管中有无砂喷出,已知当管子中有砂子喷出时,管道会有振动也有声音,没砂的时候就没有振动和声音,所装的传感器只需要检测有无一定频率的振动或者声音而后输出一个开关量即可,请问有这种产品么?
有的话,麻烦告诉一下型号和厂家
我查过加速度传感器,貌似那种还需要对传感器的信号进行转换处理,而我需要的是市面上卖的成品,能够在检测到一定频率的振动或者声音时自动给出开关量的

网友:
要成品啊,楼主要多少?一个月内交样机

网友:
您可以访问传感器专家网,上面有方案产品。

网友:
检测声音的话用普通驻极体MIC即可,后接运放放大信号,然后采用比较器输出即可。

网友:
驻极体传感器就可以,可以安装到砂子通过的路径上,让砂子撞击传感器位置,在传感器前面需要加个保护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