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容和电解电容有什么区别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普通电容和电解电容有什么区别呢?另外电源滤波用什么电容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介质不同。即电容内部两极板之间的东西不同。电解电容用绝缘材质,正极金属/负极电解液组成,一般容量相对比较大,但使用条件约束性多。

网友A:
电路中起滤波作用的,都叫滤波电容,是电容在该电路中的功能。当用作滤波作用时也叫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中起滤波作用的,都叫滤波电容,是电容在该电路中的功能。当用作滤波作用时也叫滤波电容。

斑竹很熟悉电容呀,看了你的很多帖子,谢谢你的回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