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553内部时钟设置

楼主:
求教大家,G2553怎样将内部时钟设置为8M的啊?

网友:
//1Mhz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1MHZ;                     // Set DCO step + modulation */

/* //8Mhz
  BCSCTL1 = CALBC1_8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8MHZ;                     // Set DCO step + modulation */

/* //12Mhz
  BCSCTL1 = CALBC1_12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12MHZ;                    // Set DCO step + modulation*/

/* //16Mhz
  BCSCTL1 = CALBC1_16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16MHZ;                    // Set DCO step + modulation*/

网友:
//1Mhz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1MHZ;                     // Set DCO step + modulation

//8Mhz
  BCSCTL1 = CALBC1_8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8MHZ;                     // Set DCO step + modulation */

//12Mhz
  BCSCTL1 = CALBC1_12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12MHZ;                    // Set DCO step + modulation*/

//16Mhz
  BCSCTL1 = CALBC1_16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16MHZ;                    // Set DCO step + modulation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弄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include "msp430g2553.h"
#include "intrinsics.h"
unsigned int count=1;
unsigned int a=1;

int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BCSCTL1 = CALBC1_16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16MHZ;                      // Set DCO step + modulation
        BCSCTL3 |= LFXT1S_2;                      // LFXT1 = VLO

        P1DIR =0xf9 ;                            // Set P1.1 P1.2to input direction
        P1OUT=0X01;                             // LED off
        P1IES = 0x00;                            // P1.1 P1.2Hi/lo edge
        P1IFG = 0x00;                           // P1.1,P1.2 IFG cleared
        P1IE = 0x06;                             // P1.1 P1.2interrupt enabled
        // _EINT();

  while(1)
  {
          count=a;
          while(count--);
          P1OUT^=0X41;
          count=a;
          while(count--);
          P1OUT^=0X41;

  }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1(void)

{
        if (P1IFG & BIT1)
        {
        count+=100;

                P1IFG &= ~BIT1;                        // P1.1 IFG cleared
        }

}

我想通过按键来调节输出PWM的频率,为什么_EINT();
开了,输出的信号就不是PWM了,输出就没有了?

网友:
BCSCTL3 |= LFXT1S_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