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238译码器好坏的测量

楼主:
请教一下大家,74HC238怎样通过数字万用表来测量好坏,在通电的电路中用数字万用表又是怎样测量出好坏的,先谢谢回复

网友:
不通电是无法确定它的功能正常与否的。
通电时,可以对照它的直流特性、极限特性作一测量,并给输入以不同的逻辑电平,看输出是否与手册的真值表同。
交流参数是无法用万用表测的

网友:
芯片用万用表只能做个定性的检测,还得在通电的情况下。很多参数无法用检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一个电路板上有多个238的片子,在每个片子上的VCC和GND的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每个片子都通过输入逻辑电平来测量好坏有点麻烦,在通电的情况下,有该怎么测出那个片子是坏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在修板子啊。
你说这个没有好办法。
你可以在板子工作的时候,用逻辑分析仪,根据它的逻辑关系分析吧。

或者,一个个取下来测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吧,再看看(没有逻辑分析仪,尴尬!!!)

网友:
逻辑电路还是用逻辑测试法来测,耐心一些,根据输入对照逻辑功能来测定输出是否符合。有些通用编程器带有离线逻辑电路测试功能,但需要取下芯片来测试。

网友:
我当时在修一个电路,电路由单片机出来到238,再到ULN2803,最后到数码管,由于电路布局比较狭窄,不好拆,拆了又怕拆坏管子,数码管以乱码显示,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可以测到故障,我后来尝试用镊子一边脚接有逻辑1输出的238的脚,另一边跨到2803的输入端,挨个测,也没测出个所以然来

网友:
在线检查功能可以先将输入连线断开,然后接通电源人为输入逻辑状态,固定输入即可,然后根据真值表检查对应的输出逻辑,不过一般这类器件很少见有坏的,除非直接带载,而楼主说的显然又不是这种情况。如果数码管不亮应检查供电和驱动,显示混乱先查MCU工作状态,然后查驱动,最后才是逻辑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