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兄弟,虽然这条评论晚了几年,但是希望对你有用,你在左移的时候在整体前进行一次强制转换,例如我要把
八位的ST0,ST1,ST2这几个寄存器的值放到unsigned long 类型的temp变量中(temp是32位的变量),那么步骤如下:
temp |= ST0;
temp |= ST1<<8;
temp |= (unsigned long)(ST2<<16);

网友:
一点都不晚,现在还有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