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电路中的P调节I调节D调节并联和串联的区别

楼主:
就是说用三个运放那种和用一个运放那种的区别

网友:
我有篇文章,本来想讨论这个问题的,但是,关心的少,再加上忙,就没有再写下去了。 bbs.eeworld../thread-319304-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所了解的是单运放那种参数不好调,用并联式的有自激震荡。顺便问一下积分电路为了防止直流增益过大就在电容上并一个电阻,但这时输出电压的式如何写?

网友:
积分电路,在控制上,可以理解为“用过去的历史来控制将来的结果”,
作为放大器,它实际上就象一个低通滤器。所以按一般放大电路写即可。

网友:
这里的二极管为光电二极管,在有光时负输入端为负电压,对于单电源的运放这可以吗?  对于单电源供电的运放它的生负输入端的电压有没有要求要都为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