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CCR0 为什么不能用变量赋值给它?

楼主:
TACCR0 为什么不能用变量赋值给它?
如:TACTL = TBSSEL_2 + TBCLR;
TACCTL0 = CCIE;
TACCR0=X;
TACTL|=MC_1;
其中X是一个unsinged int 型变量,用的是IAR5.3的编译器?

网友:
这种事仔细看看datasheet关于TACCR0的部门就明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行,taccro是定时器a得到的计数值,可以直接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吧,你这里的x需要定义一下,unsigned char x=200;之类的

网友:
你好,我想问一下,怎么通过直接赋值CCR0设定周期时长的?它的怎么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