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推挽电路,有点晕。。。

楼主:
大家好。请教一下,如图中,通过电阻R24给三极管V26(NPN)一个高电平,使其导通,于是有24V直流通过。

我的困惑是,三极管V26的E端接的是IGBT的G端,而不是地。那么会不会在三极管V26导通后,它的E端电压大于B端电压,而使V26迅速截止?

有朋友说,这里V26起的是放大作用,而不是饱和作用,所以它本身牵制住了一些电压,从而使V26的B端电压一直大于E端的。不知道这用说法对否?

如果通过电阻R24给三极管V27(PNP)一个低电平(0V或负电压都可以吧?),那么V27起到放电的作用,那它是不是应处于饱和,而不是放大状态?

谢谢了。

推挽电路

推挽电路

网友:
习惯了,三极管的C端接用电器,E端接地,三极管起反相器作用的接法。

一遇到,三极管的E端接用电器,就有点晕,总担心,这样的话,会使(NPN)三极管的B端电压小于E端的。

再次感谢。

网友:
楼主单独的分析V26和V27是不合适滴。上下各一个三极管,上管为NPN,c极接正电源,下管为PNP,c极接地。两个b极接一起,接输入,上管和下管的e极(发射极)接到一起,接输出,用同一信号驱动两个b极。驱动信号为高时,NPN导通;信号为低时,PNP导通。利用两个管是推挽输出。 用来匹配电压,或者提高IO口的驱动能力。

网友:
上管导通下管截止输出高电平,下管导通上管截止输出低电平,如果上下两管均截止则输出为高阻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