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测量单片机的功耗

楼主:
低功耗的产品设计。目前采用串入电流表分段测量。长期2uA。短期4.5mA。瞬间20mA.
有什么好方法能用示波器测量电流的波形来看时间算功耗呢?

网友:
用电容供电,测量一段时间内电压下降值得到电荷量Q,除以时间T就是平均功耗。

网友:
MSP430F5310 LPM3功耗132uA,差的很远,你是怎么测试的,请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
所有外设全关闭,仅用内部低频时钟,时钟频率两次八分频,外加电池供电,所有LED灯的跳线帽全部拔掉。这时实测的电流应该就是处于低功耗模式3的电流。LZ可以试一下!

网友:
如果要用示波器看,方法是类似的,在电源回路串入一个小电阻,阻值不能影响到电路的正常工作或改变系统功耗,然后测量电阻上的电压进行计算即可,不过要注意工艺,直接测量的话,电阻要接在地回路处,否则还需要用运放搭个小缓冲电路。对于微功耗电路,示波器已经不能精确读取数值时,则必须用运放进行电压放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测量电荷量Q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荷量Q是流经电容的电流对时间的积分,等于电容的电压和电容容量的乘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呃,刚才说的太不详细了。举个例子吧:
10000uF的电容给单片机供电,初始电压是3.0V,工作一段时间后的电压降低为2.9V,那么电容放出的电荷量是1m库仑。如果这段时间是10秒,则平均电流是100uA;如果是100秒,则平均电流是10uA。
当然这个是理想情况,最好能够考虑电容的自放电。一般自放电的速率(区别于速度)和最大电压以及当前电压有关。比如100V的电容在10V时的自放电微乎其微,在80V时就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