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检测单片机是上电复位还是看门狗复位?

楼主:
请问如何检测单片机是上电复位还是看门狗复位?
另外430是不是用最简单的复位,RST上拉一个电阻就行?阻值选多大?谢谢

网友:
有高手帮忙解答一下吗?

网友:
可能高手都看不上简单的问题吧,检测IFG1标志位可以判断POR RST WDT信号。
复位电路,回头再研究.

网友:
你可以通过读430的内部寄存器来判断是什么复位,比如MSP430F6系列的就有SYSRSTIV寄存器可以判断复位源

网友:
复位源通过读取相应的寄存器数值来判定,上电复位电路去看看器件手册,RC复位的话,需要电阻配合电容,只使用电阻是在使用片内复位电路时才可以的。

网友:
4楼   您好  请教下

你可以通过读430的内部寄存器来判断是什么复位,比如MSP430F6系列的就有SYSRSTIV寄存器可以判断复位源 ,你怎样去判断?
例如看门狗复位,也就是说这次程序是飞的,是判断不了;然后第二次上电的时候,我上电了,SYSRSTIV变成了04,而不是看门狗复位的0x16。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