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测量51单片机的功耗?

楼主:
低功耗的产品设计。   目前采用串入电流表分段测量。长期2uA。短期4.5mA。瞬间20mA.
有什么好方法能用示波器测量电流的波形来看时间算功耗呢 ?

网友:
示波器倒是可以把时间拉长一点 但是示波器精度可能没那么好

网友:
简单问题复杂化。

网友:
回复 楼主:

既然已经完成了分段测量,并且也发现电流相差比较大,那应该能推算出哪部分耗电流有多少,并且根据你的设计计算出各模块工作的时间和频率,从而得出你要的功耗

网友:
全靠推算吗?主要有部分模块,按程序估算怕不准,而且估算是不是比较难啊。。。呵呵。示波器看波形多简单。能在回路里串入一个很小的电阻。例如1欧的电阻来用示波器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