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pt100两端的电压是多少

楼主:
请问下pt100两端的电压是多少  如何计算。。。

网友:
那上面不是清清楚楚的写着4.096V/3.3*0.1=0.124v吗?但是随温度变化。

网友:
我想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其他的一个支路不分流吗?

网友:
由于324的本身的开环增益非常高,而电路接成这么大的负反馈,所以输入阻抗非常高,可以认为不分流。UIB构成了一个缓冲级,基本没有多少放大作用,就是加大输入阻抗的目的。

网友:
楼主应该看到图中一再提示“恒流”问题。它也只是为了实现恒流给RT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说的是恒流源提供的“恒流”是否会被后级的输入端所分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后级“分流”是肯定的,但后级的输入阻抗高,对于100欧的电阻来说,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可以近似地认为,不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