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测量
数字地和模拟地的区别

楼主(2012-08-09):
数字地和模拟地的区别
请教各位大侠,电路板中数字地和模拟地的区别是什么?
电路板

网友A:
谈谈我的拙见
电路中的“地”,只是一个“参考点”而已,数字地是数字部分的参考点,模拟地是模拟部分的参考点。
在实际应用中,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容易相互干扰时,就有了把这两种参考点分开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