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和CPLD

楼主:
DSP和CPLD如何结合使用?CPLD起了什么作用?是帮助扩展GPIO接口吗?

网友:
求帮助啊!

网友:
在DSP设计中运用CPLD 的情况比较多,但总的来说分一般有如下的应用:
用于扩展DSP的存储空间
用于扩展DSP的外部接口(你说的就属于这种应用)
作为DSP系统的输入输出控制

网友:
还是疑问

谢谢!但还是有疑问,请指教。
我看书上扩展DSP的存储空间一般直接将DSP和FLASH、RAM通过地址线和数据线连接,是不是CPLD还可以做为存储器,还是通过CPLD将DSP和FLASH、RAM连接起来?
CPLD用于扩展DSP的外部接口时,起了什么作用?电路连接上有什么要求?望能详细说明。

网友:
CPLD不能存储,主要起调节时序的功能。因为DSP速度较高,和一些外部低速器件连接的时候需要时序上的配合,CPLD主要是完成这个工作,好让DSP专心干自己该干的事。

网友:
这个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没有一定是做啥功能的说法,CPLD也能存储,只是资源占用多.
你只要明白CPLD是逻辑器件,DSP是CPU,就可以了,他们的用法很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