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芯片开机不启动,三用表笔碰VCC就启动,什么原因?

楼主:
这几天碰到一个电源故障,UC3842芯片开机不启动,三用表笔碰VCC就启动,什么原因?

网友:
刚做的电源,还是维修的电源? 7脚电压多少? 7脚启动的电压为16-30V才正常。

网友:
这个应该是启动能力的问题,以前我也遇到过,不过不是这一家的,把线抖一下或者用力压下线就可以,缺的就是触发一下,但是还是启动问题

网友:
先看下vcc电容,不行的的话供电绕组加几圈试试

网友:
看看7脚相关电阻,电容是否正常,估计电容问题。

网友:
修东西时,总要量一量的,起码拿个万用表量量吧。

那么,只给现象判断起来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