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再生模块的问题

楼主:
超再生模块很多用在汽车钥匙行业,淘宝的模块最低的才5元钱

请问:
1、超再生模块只能发送0或者1,还是什么情况?
2、淘宝上的超再生模块没有发现天线,这个怎么回事?电路简单。

3、此外,15米开关量传输,什么方案可靠,操作简单,成本低?

网友:
1、“超再生”,只是说它接收信号时的处理方式问题,说明不了发送什么信号。
2、无线的,都是要天线的。你用的手机也有天线,你在外面看不到。
3、简单的成本就低,可靠的成本就高,这是个矛盾。只能权衡。

网友:
回复 楼主:

“15米”指什么?波长?距离?

如果是距离,15m方案大把。一两个三极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