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字节除法中余数的问题

楼主:
我用汇编写的双字节除以双字节程序  如何对余数进行处理呢???  如果只用商来作为最终的结果是不是不精确??请问如何处理呢???

网友:
对于除不尽的除法,只要达到你要求的精度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做了波形发生器 可调频率和幅度 但是数码管显示的和示波器上显示的频率值 随着频率的增大,差距越来越大 最大达20多hz  请问如何处理呢

网友:
你这个是显示的频率的原始数据来源,可能都是由运算得到的。
1、运算精度再提高一些。
2、要显示的频率值的数据,由输出部分得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要显示的频率数据 就是根据定时时长得到的  (定时中断里去输出波形), 定时时长乘以一个周期取得点数 得到周期 进而得到要显示的频率;;;;;;;   数码管显示的频率比示波器显示的大

网友:
计算和误差的关系你有了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