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IC有多个CONFIG时该怎么写

楼主(2012-08-10):
请问PIC有多个CONFIG时该怎么写
请教各位专家
比如PIC16F886有CONFIG1和CONFIG2那我怎么配置
我这么写通不过编译
__CONFIG1 (FOSC_HS & WDTE_OFF & LVP_OFF & PWRTE_ON & BOR4V_BOR40V & CP_ON & MCLRE_ON & IESO_OFF);
__CONFIG2 (BOR4V_BOR21V & WRT_OFF);
我还要用PIC18F45K22,这一共有14个CONFIG,我要晕死了
CONFIG
PIC

网友A:
这个看一下MCC18 的手册,
#pragma config OSC = HS //外部4MHz
#pragma config IESO = ON //双速起振
#pragma config XINST= OFF //扩展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