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R滤波怪现象

楼主:
我做FIR滤波,用fdatool工具生成的系数,一开始用的是低通滤波,出现下面图现象,后来觉得这个是由于原始信号存在直流偏置,把直流偏执叠加上去的,就换了个带通滤波,低频截止频率改的也蛮大的,但还是有这个问题,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个偏移肯定和原始信号的直流偏执有关系。我故意加个直流偏执上去,会使这种处理后的波形偏移加大,应该不是滤波器的事情,我换过滤波器,还是这样
以下是FIR滤波函数
float FIR( float *Input, float *Output, int  order, int length,const float *Iir_Coef)
{
    int i;
    float fSum;
        fSum=0;
    for(i = 0; i < length ; i++)
        {
            Input = Input - 786;
        }

    for(i = order; i < length ; i++)
        {
            for ( j=0;j             {
                    fSum+=(Input[i - j]*Iir_Coef[j]);
            }
        Output = fSum;
        }

}

网友:
回复 楼主:

代码有问题:

float FIR( float *Input, float *Output, int  order, int length,const float *Iir_Coef)
{
    int i;
    float fSum;
        fSum=0; // ----------------------->
    for(i = 0; i < length ; i++)
        {
            Input = Input - 786;
        }

    for(i = order; i < length ; i++)
        {
            // <---------------------- 把fSum=0放到这个位置,参考FIR滤波的公式
            for ( j=0;j             {
                    fSum+=(Input[i - j]*Iir_Coef[j]);
            }
        Output = fSum; // <-------------- 这里是*Outpu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