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f149内部比较器程序详解

楼主:
其中,包括三种情况

//比较器负端接内部参考,正端接外部输入P2CA0
/*#include <msp430x14x.h>
void main()
{
    //关闭看门狗
  WDTCTL=WDTPW+WDTHOLD;

  CACTL1=CARSEL+CAREF0+CAON;//内部0.5*VCC到比较器的负端
  CACTL2=P2CA0;

  P4DIR|=BIT0;//P4.0作为输出

  P2DIR&=~BIT3;
  P2SEL|=BIT3;

  while(1)
  {
    if((CACTL2|0XFE)==0XFF)
    {
      P4OUT|=BIT0;//CAOUT=1,置位p1.0
      CACTL1&=0XFE;
    }
    else
      P4OUT&=~BIT0;//否则复位
  }
}

//没有参考电压,直接比较P2CA0 P2CA1两个的大小
#include <msp430x14x.h>
void main()
{
    //关闭看门狗
  WDTCTL=WDTPW+WDTHOLD;

  CACTL1=CAON;
  CACTL2=P2CA0+P2CA1+CAF;

  P4DIR|=BIT0;//P4.0作为输出

  P2DIR&=~(BIT3+BIT4);
  P2SEL|=BIT3+BIT4;

  while(1)
  {
    if((CACTL2|0XFE)==0XFF)
    {
      P4OUT&=~BIT0;//CAOUT=1,置位p1.0
      CACTL1&=0XFE;
    }
    else
      P4OUT|=BIT0;//否则复位
  }
}*/

//比较器中断
#include <msp430x14x.h>
void main()
{
    //关闭看门狗
  WDTCTL=WDTPW+WDTHOLD;

  CACTL1=CAON+CAIE;
  CACTL2=P2CA0+P2CA1+CAF;

  P4DIR|=BIT0;//P4.0作为输出

  P2DIR&=~(BIT3+BIT4);
  P2SEL|=BIT3+BIT4;

  _EINT();
  while(1);
}
#pragma vector=COMPARATORA_VECTOR//固定的格式
__interrupt void COMPARE(void) //比较器中断处理程序 必须是没有返回值的
{
    P4OUT ^= BIT0; //将P3.7引脚取反,就是使发光二极管闪烁
    CACTL1&=0XF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