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g2553延时程序

楼主:
#include "msp430g2553.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60us延时,8M的晶振
void delay(uint z)
{
    unsigned int i,j;
    for(i = 0;i<60;i++)
      for(j=0;j<z;j++)
      {;;};
}
//1us延时,8M的晶振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t)
{
 while ( --t != 0 );  //延时2*t个机器周期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Stop watchdog timer
        //主系统时钟切换为外部高速晶振
 if (CALBC1_8MHZ == 0xFF || CALDCO_8MHZ == 0xFF)
     while(1);// If calibration constants erased, trap CPU!!
 // Configure Basic Clock
 BCSCTL1 = CALBC1_8MHZ;//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8MHZ;// Set DCO step + modulation

        P1DIR|=BIT0;

 for(;;)
  {
    P1OUT^=BIT0;                          // Toggle P1.0 using exclusive-OR
    delay(50000);
   }
}

网友:
主系统时钟切换为外部高速晶振 ??
是内部的DCO吧~

网友:
430有一个延时库函数,__delay_cycles();   延时N个MCLK周期,这是编译器的库函数,可以直接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个人觉得延迟程序最好可以用低功耗模式做,这样能够降低系统功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哪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哪,是内部的,忘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