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g2553液晶lcd1602显示程序

楼主:
#ifndef __LCD1602_H__
#define __LCD1602_H__
#include "msp430g2553.h"
#include "delay.h"

#define  lcden_out  P1DIR|=BIT2
#define  lcden_in  P1DIR&=~BIT2
#define  lcden_h  P1OUT|=BIT2
#define  lcden_l  P1OUT&=~BIT2

#define  rw_out  P1DIR|=BIT1
#define  rw_in  P1DIR&=~BIT1
#define  rw_h  P1OUT|=BIT1
#define  rw_l  P1OUT&=~BIT1

#define  rs_out  P1DIR|=BIT0
#define  rs_in  P1DIR&=~BIT0
#define  rs_h  P1OUT|=BIT0
#define  rs_l  P1OUT&=~BIT0

#define data P2OUT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en_out;
         rs_out;
         rw_out;
         P2DIR=0XFF;

         rs_l;
         rw_l;
  lcden_l;
         data=com;
  delay(1);
  lcden_h;
  delay(1);
  lcden_l;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lcden_out;
          rs_out;
         P2DIR=0XFF;

          rs_h;
          rw_l;
  lcden_l;
         data=date;
  delay(1);
  lcden_h;
  delay(1);
  lcden_l;
}
void display_string(uchar *p,uchar com)

 uchar i;
 write_com(com);
 for(i=0;i<16;i++)
 {
  write_date(p);
 }
}
void init_lcd()

 lcden_out;
 lcden_l;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display_string("   welcome      ",0x80);
 display_string("san xia xue yuan",0xc0);

#endif

网友:
这个引脚是怎么连的?我是初学者,谢谢啦

我是初学者,程序不太看得懂,想先试一下,不知道怎么连接引脚。

网友:
大哥,你这是八线制的,怎么能改成四线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