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电源试用第三贴,纳米模块试用心得。

楼主:
LMZ10501模块从名字可知是电源模块第一系列产品,工作输入电压最大值5.5V,输出电流1A
另外电源模块的供电电压从2.7V~5.5V。可调输出电压从0.6~3.6V。不仅体积小而且散热性能良好,这主要取决于较高的转换效率,当输出在3.3V时候可达到95% 。另外在输出范围,效率随着输出电压的增高而增高(相同输出电流情况下)。由于这是官方给定的正常工作电压电流范围,那么实际上是可以达到这个界定的外线的,但是最好别在实际应用中在额定边界外使用。
经过实际测试:if Vin<2.5VVout=0
              Else  Vout =1.80 V
空载损耗毫瓦级别。
在实际应用中要考虑采用的功能系统功率是否达到用电器的要求,因为电源转换器均是有损耗的,那么实际上要大于要求的功率要求,本纳米模块最佳工作状态时候功能功率要至少达到要求的20/19=1.05。实际上要大于这一值。当我们仅仅要求电源的功能系统在满足电压要求情况下达到某一电流,或者说某一功率时候,这个时候稳定的电压波形已经不再显得重要,只要波动不是很大,在某一范围内达到要求的功率输出即可。比如机顶盒。但是当电源模块作为量化参考使用的时候,稳定的波形显得特别重要,一般要求的是电压的稳定度。显然该纳米模块在额定工作范围内输出电压是可以达到很高的稳定度的。由于纳米模块高度集成,抗外界干扰能力特别强,杜绝了大型分立模块电路线的额外电感和电阻以及电容,这在开关型器件上是有很大影响的,纳米模块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该模块可以作为嵌入式单片机等设备的电压参考使用效果也是很好。
本人没有其他网友那么高级的设备,不再上测试拍照图了。

网友:
总结的真不错,易电源的优点,效率比较高,静态电流微小,纹波小等。如果能多测试一下带负载能力,就更好了。

网友:
设备不一定要好,关键是要有符合逻辑的思维,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方法一定要得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