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什么好的软件测试方法能够对嵌入式软件测试?

楼主:
有什么好的测试方法对嵌入式系统进行软件测试。
比如: m4, dsp。。。  都不带操作系统的嵌入式平台。
在一般软件测试中,一般有  白盒、黑盒或者 自动化测试

有什么好的测试方法或方案对嵌入式软件进行测试,因为这个嵌入式有自己的硬件平台, 用软件不好模拟硬件平台,比如 IO口,芯片时序这些。

有什么好的软件测试方法能够对嵌入式 软件测试,最主要还是想脱离硬件平台,用软件进行测试?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要对嵌入式开发的应用程序进行测试吧,但是又无法模拟硬件平台。
我觉得,无法找到一个完全兼容的测试平台。
因为每一个芯片、设计的每一个应用的产品的功能和用途都是不一样的。
现在的测试都是针对自己的产品,来写一个测试方案来进行测试。这样的测试效率也相对来说高一些。不需要盲目的对所有的可能进行测试。
其中白盒测试是把测试对象看作一个打开的盒子。利用白盒测试法进行动态测试时,需要测试软件产品的内部结构和处理过程,不需测试软件产品的功能。主要是逻辑的测试。
而黑盒测试是根据软件的规格对软件进行的测试,主要是功能方面的测试。
希望能够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现在主要是探讨咋个用软件模拟硬件,从而脱离硬件平台,而非具体的测试平台通用性。
可以针对每个不同的嵌入式产品编写测试平台。
用软件模拟硬件平台,从而测试整个嵌入式软件代码。
在嵌入式平台中,主要是不好用软件模拟硬件功能,比如 内部中断,外部中断,各种外设芯片的时序等。

所以,现在可以说 嵌入式 软件测试 是 软件测试中最难的一种。

网友:
对每一个客户定制开发的ETest嵌入式系统半实物仿真测试平台,北京凯云科技

网友:
嵌入式系统测试平台集成开发环境(ETest Studio)

1.产品简介

嵌入式系统测试平台集成开发环境(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for embedded system test platform,简称:ETest Studio)是一款用于嵌入式系统测试工装(测试设备)研发与部署的集成开发工具。ETest Studio具有应用范围广、开发效率高、使用简单、可扩展性强、国产自主可控等特点,可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武器装备、工业控制、汽车电子、仪器仪表等各行业。

仿真测试环境建模

2.主要功能

ETest Studio包括测试设计软件模块、测试执行服务软件模块、测试执行客户端软件模块、设备资源管理软件模块以及测试辅助软件工具包等。主要功能有:

  1. 提供涵盖测试资源管理、测试环境描述、接口协议定义、测试用例设计、测试执行监控、测试任务管理等功能为一体的测试软件集成开发环境;
  2. 提供各类控制总线和仪器接口API,支持的I/O类型包括:RS232/422/4851553BCANTCPUDPADDADIDOARINC429等,可灵活扩展;
  3. 支持对待测系统及其外围环境、接口情况等进行可视化仿真建模设计;
  4. 提供接口协议描述语言(DPD语言)及其编辑编译环境;
  5. 可通过表格、仪表、曲线图、状态灯等虚拟仪表实时监测接口数据;
  6. 可按二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监测输入与输出的原始报文并查询过滤;
  7. 提供灵活快捷的测试用例脚本编辑与开发环境;
  8. 测试脚本支持时序测试和多任务实时测试;
  9. 具有可自动生成满足不同组合覆盖要求测试数据的功能;
  10. 实时记录加时间戳的测试数据并支持测试数据的管理与统计分析;
  11. 提供Matlab/Simulink集成接口,可实现现有仿真模型的开发和利用,支持仿真模型实时代码的生成和运行;
  12. 提供实时内核模块,可实现高可靠性强实时测试,响应时间<=1ms,同步传送和抖动时间小于10us。上位机和下位机分别采用Windows和实时操作系统。

通信协议编辑

测试实施与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