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创建并定义控件

楼主:
#define Canvas(sName, pParent, pNext, pChild, pDisplay, lX, lY, lWidth,    \
               lHeight, ulStyle, ulFillColor, ulOutlineColor, ulTextColor, \
               pFont, pcText, pucImage, pfnOnPaint)                        \
        tCanvasWidget sName =                                              \
            CanvasStruct(pParent, pNext, pChild, pDisplay, lX, lY, lWidth, \
                         lHeight, ulStyle, ulFillColor, ulOutlineColor,    \
                         ulTextColor, pFont, pcText, pucImage, pfnOnPaint)
我用数字变量来表示 lX, lY, lWidth,  lHeight,编译器提示必须是consent value,是怎么回事?还有这是种什么定义方式?
麻烦各位帮忙讲讲!

网友:
这种方式很少见,一般都是用
typedef struct
{
xxx;
xxx;
} S_Canvas  ;

编译提示你用常量是不是你初始化的时候用了变量。

网友:
对的,是这样的,不可以用变量吗?

网友:
初始化当然不能用变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