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12位AD来同时采集p6.0和p6.1的电压但是A0抖动的厉害A1却一点都没有变化不知原因

楼主:
一下是我的一程序,望高手们能指点一下
#include
#include  "BoardConfig.h"
#include  "cry1602.h"
#define   Num_of_Results   32
#define   Num_of_Results1   32
uchar shuzi[] = {"0123456789."};
uchar tishi[] = {"The volt is:"};
static uint results[Num_of_Results];    //保存ADC转换结果的数组
static uint results1[Num_of_Results1];    //保存ADC转换结果的数组
void Trans_val(uint Hex_Val);
void Trans_val2(uint Hex_Val);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
  BoardConfig(0xb8);                        //关闭数码管、流水灯、4245
  LcdWriteCommand(0x01, 1);     //显示清屏
  LcdReset();                               //复位1602液晶
  DispNChar(2,0,12,tishi);                  //显示提示信息
  Disp1Char(14,1,'V');                      //显示电压单位
  Disp1Char(6,1,'V');
// P6DIR = 0X00;      //方向为输出
  P6SEL |= 0x03;            //  P6.1和P6.0使能ADC通道采集的端口
  BCSCTL1 &= ~XT2OFF;     //使TX2有效,TX2上电时默认为关闭的

  ADC12CTL0 &= ~(ENC); //设置ENC为0,从而修改ADC12寄存器的值
  ADC12CTL0 = ADC12ON+SHT0_8+MSC+REFON+ADC12SSEL_1+REF2_5V; // 打开ADC,8设置采样时间,ACLK时钟源
// ADC12CTL1 = SHP+CONSEQ_3+CSTARTADD_1;  // 使用采样定时器,重复单通道模式
  ADC12CTL1 = SHP+CONSEQ_3+CSTARTADD_1+CSTARTADD_0;  // 使用采样定时器,重复多通道模式
  ADC12IE |= BIT1;
  ADC12MCTL0 = INCH_0 + SREF_0;         //A0,Vref+
  ADC12MCTL1 = INCH_1 + SREF_0+EOS;         //A1,Vref+
  ADC12CTL0 |= ENC;                         // 使能转换
  ADC12CTL0 |= ADC12SC;                     // 开始转换

  _EINT();
  LPM0;
}
/*******************************************
函数名称:ADC12ISR
功    能:ADC中断服务函数,在这里用多次平均的
          计算P6.1口的模拟电压数值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static uint index = 0;
  static uint index1 = 0;
  results[index++] = ADC12MEM1; // CSTARTADD_1与 ADC12MEM1;对应转化地址控制位   // Move results
  results1[index1++] = ADC12MEM0; // CSTARTADD_1与 ADC12MEM1;对应转化地址控制位   // Move results
  if(index == Num_of_Results)
  {
        uchar i;
        unsigned long sum = 0;
        index = 0;
        for(i = 0; i < Num_of_Results; i++)
        {
            sum += results;
        }
        sum >>= 5;                            //除以32

        Trans_val(sum);
  };
  ///***************另一通道**************
    if(index1 == Num_of_Results1)
  {
        uchar i;
        unsigned long sum = 0;
        index1 = 0;
        for(i = 0; i < Num_of_Results1; i++)
        {
            sum += results1;
        }
        sum >>= 5;                            //除以32

        Trans_val2(sum);
  }
}
/*******************************************
函数名称:Trans_val
功    能:将16进制ADC转换数据变换成三位10进制
          真实的模拟电压数据,并在液晶上显示
参    数:Hex_Val--16进制数据
          n--变换时的分母等于2的n次方
返回值  :无
********************************************/
void Trans_val(uint Hex_Val)
{
    unsigned long caltmp;
    uint Curr_Volt;
    uchar t1,i;
    uchar ptr[4];

    caltmp = Hex_Val;
    caltmp = (caltmp << 5) + Hex_Val;           //caltmp = Hex_Val * 33
    caltmp = (caltmp << 3) + (caltmp << 1);     //caltmp = caltmp * 10
    Curr_Volt = caltmp >> 12;                   //Curr_Volt = caltmp / 2^n
    ptr[0] = Curr_Volt / 100;                   //Hex->Dec变换
    t1 = Curr_Volt - (ptr[0] * 100);
    ptr[2] = t1 / 10;
    ptr[3] = t1 - (ptr[2] * 10);
    ptr[1] = 10;                                //shuzi表中第10位对应符号"."
    //在液晶上显示变换后的结果
    for(i = 0;i < 4;i++)
      Disp1Char((10 + i),1,shuzi[ptr]);
}
/*******************************************
函数名称:Trans_val
功    能:将16进制ADC转换数据变换成三位10进制
          真实的模拟电压数据,并在液晶上显示
参    数:Hex_Val--16进制数据
          n--变换时的分母等于2的n次方
返回值  :无
********************************************/
void Trans_val2(uint Hex_Val)
{
    unsigned long caltmp;
    uint Curr_Volt1;
    uchar t1,i;
    uchar ptr1[4];

    caltmp = Hex_Val;
    caltmp = (caltmp << 5) + Hex_Val;           //caltmp = Hex_Val * 33
    caltmp = (caltmp << 3) + (caltmp << 1);     //caltmp = caltmp * 10
    Curr_Volt1 = caltmp >> 12;                   //Curr_Volt = caltmp / 2^n
    ptr1[0] = Curr_Volt1 / 100;                   //Hex->Dec变换
    t1 = Curr_Volt1 - (ptr1[0] * 100);
    ptr1[2] = t1 / 10;
    ptr1[3] = t1 - (ptr1[2] * 10);
    ptr1[1] = 10;                                //shuzi表中第10位对应符号"."
    //在液晶上显示变换后的结果
    for(i = 0;i < 4;i++)
      Disp1Char((2 + i),1,shuzi[ptr1]);
}

网友:
你的函数中,A1通道采完样才能触发中断函数,A0你却不使能,A0不能触发中断,根据我的推测,你没有完全理解AD采样原理,AD采样的四种模式中没有那种是同时对A0A1采样的,单片机也没那个能力,它只能采完一个后转去采另一。你的程序应该这样写:俩通道中断都打开,他们会触发同一AD中断,但是这俩通道的中断标志位不同,你可根据中断标志位判断是哪个通道采样转化完了,触发了中断,再把那个通道的值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