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除了传统的PWM输入捕获方式测PWM周期和占空比 ...

楼主(2012-08-12):
新手求教。除了传统的PWM输入捕获方式测PWM周期和占空比,还有其他方法可以实现么?
例如,信号输入Pin口外部中断exit(双边沿),开定时器TIM3,不同边沿中断时,记下不同的TIM3->cnt的值。
不知道这样可以否?
因为遇到了非TIMx输入通道的信号测频率和占空比问题,所以想到了这个方法。
请教下各位大大!
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么??
STM32
pwm
捕获
测频

网友A:
可以但是频率比较高(当中断相应时间不能被忽略时时)就不准了,特别是还有其他中断嵌套时,中断相应时间就比较复杂了。
频率低时要考虑计数回零的情况处理。
扑获转为此设计没有更好的了。

网友B:
有没有别的好方法。或者楼主试过那个方法了吗?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