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电源试用报告2:悲剧纳米模块

楼主:
刚才发的竟然全没了!!我明明写了标题,发表后提示我标题没写让我返回重写,返回了文本框里什么也没有了,点恢复数据说没有可恢复的天啊!!!!码字不容易的好不好啊!!!论坛还是有问题啊好不好啊!!我一时相信了编辑框框下面的“保存数据”结果被坑了啊好不好!!就是因为相信它我才没按Ctrl+C再发表啊!!!就是因为这个两个小时白费了啊!!!
强烈建议加强保存数据的功能啊!!建议可以查看保存的各个帖子的至少3个历史版本的数据!!既然有这个功能让它再实用点又何妨?实在不行就换个先进一点的论坛软件吧!!
写了那么多,这次懒得写那么多了,都从简吧。我准备写一点发一点。坑死我了。

LMZ10501手册上16页如此说:
封装注意事项:纳米模块封装包括一个底部 LTCC 电感和一个安装在顶部的微型 SMD 片芯。片芯有裸露的边缘,对环境光线很敏感。对于有直接高强度环境红光、红外线、LED 或自然光的应用,建议器件屏蔽光源,以避免不正常的动作。

片芯是焊在电感器之上的,所以上面那个薄片是片芯,是芯片的核心,而且在另外一个文档上写了这是晶圆级的封装,芯片核心几乎就是裸露在外的。焊球连接了片芯与电感器,所以由于焊球的支撑片芯与电感器直接还是有比较大的缝隙的,片芯的边角都是悬空的。
在测试我的模块时发现芯片工作不正常,检查接线正常,芯片的输入输出与地之间电阻很大,没有接反后出现的那种Vout与GND电阻很小的情况,上电发热剧烈。仔细观察后发现片芯好像缺了一角,后来经过相机拍摄放大后发现确实如此。由于这个模块小巧精致,我时不时拿出来把玩几下,也常常随便一放,桌面也很杂乱,可能是被我蹂躏坏了。。

本来弄来一个500W 20Ω变阻器  现在却用不上了

135mm焦距下拍摄经过裁剪放大后的图像

为了更好的效果我反接镜头拍摄

换个角度  损坏的一角很清楚

在此补充一句:强烈建议TI或者NS在下一代的纳米模块制造中 让下面的电感器四周稍微高出一些来,中间留出一个凹陷的方形空间,以便围住中间较小的片芯,使片芯边角不会受到外界的力,这样可以增强芯片的耐用性,同时又不影响美观~~

网友:
深表同情,建议楼主今后发这种大一点的帖子,最好,先发一下,紧接着,先来2个以上的沙发,占个空位,然后补充,或者直接在第一个帖子中修改添加后面的内容,呵呵,一孔之间,,,不过比较支持你对实验的热情,,谢谢分享你的实验报告,,

网友:
教训也是经验。
我正在搞纳米模块,希望在做出数据前不要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 下次就学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片芯貌似很脆弱的  怎么着也只算是很薄很脆的硅片 不像一般塑封用的环氧树脂有韧性 边缘又没有支撑 悬空那么高 稍一受重压就又可以断裂  我这个都死的不明不白的  对待起来确实得小心翼翼的

网友:
帅哥哥,对你深表同情。。。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很同情我自个儿。。

网友:
瓷盘电阻很上镜,哈

帅哥相机果然给力。。。。我们的瓷盘电阻很是上镜啊,哈

网友:
下一代纳米模块样片已经出来了

你好,如果对纳米模块处置不当的话,确实有可能让芯片的Die(晶圆部分)受损从而导致模块不能正常工作。我们考虑到这种情况,已经研发了第二代纳米模块,现在样片已经出来了,明年初会量产!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们考虑到这种情况,已经研发了第二代纳米模块,现在样片已经出来了,明年初会量产!谢谢大家的意见! ”

呵呵,,莫非TI代理?还是TI官方?欢迎经常现身本版块,指导大家学习哦:rose: :ro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