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电源试用报告3:LMZ12001的负输出电压应用与LMZ12010模块试用

楼主:
送的套装里有两个赠送的芯片 LMZ12001和LMZ12010  前者与DEMO板上的LMZ12002是同样的封装不同的最大电流值,LMZ12010是个大块头,最大10A输出。昨天参考应用手册AN-2027做了个LMZ12001的负输出电压应用的板子,和一个12010的板子,参考手册做的,稍有改动。
LMZ12001发热小,所以做的是单面板,LMZ12010输出电流那么大,发热量估计也不小,所以做了个双面板,并且做了过孔。

这是LMZ12010的板子。这次过孔做的很成功
孔是自己打的 歪歪斜斜的。。

转印

腐蚀之前把过孔都给盖上。因为这个制版流程不是正规流程。带过孔的板子的正常流程应该是钻孔-过孔-线路曝光-镀锡-腐蚀等等。镀锡机坏了,没法用这种方法。过孔只做了那些能大面积覆盖的,其他地方还是要用导线导通

做出来的板子

俩板子合影

网友:
今天晚上焊接调试好了LMZ12001的反向应用电路板。一次性调试成功~~
其实所谓的反向,输出稳压-5V,只是用一个正常稳压输出5V的模块(比如调整输出为5V的LMZ12002的DEMO板),连接模块的Vout到电源地,连接模块的GND到负载,负载与电源共地。
举例来说,在正常的场合下,假设输入Vin=11V,芯片地=电源地,芯片Vout=真实Vout=5V。在Vin不变的情况下,互换地与Vout的角色,使地平面上移,即使得芯片地=真实Vout、芯片Vout=电源GND,这时就相当于输入6V(对于电源地参考来说),对于电源地来说芯片Vout脚便是0V,而由于芯片的稳压功能使 芯片Vout—芯片GND=5V,所以作为真实Vout的芯片GND相对于电源地或者芯片Vout来说是-5V。我都快绕死了。。。

我自己并不太懂电源,在我看来只是一个地参考电平的转换,可能其中大有学问,这我就不得而知了。。。。还请大家赐教~
附上AN-2027"Inverting Application for the LMZ14203 SIMPLE SWITCHER® Power Module"中的两幅应用图。

这是LMZ1200x或LMZ1420x通用EVM板的3D模型图,图示将板上GND接-Vout,Vo接GND。如此便可实现负电压输出。(这个是有一定条件的,详情请见AN2027,在此附上

这是原理图
其实跟试用的demo板是基本没啥两样的。
其实LMZ12002的板子本身就可以用来产生负电压,但是为了保护板子,而且之前LMZ12002的性能已经测试过了,而且送的LMZ12001总不能扔那儿不用,所以我就打算不在送的板子上试验,而是给LMZ12001新做一个板子用于调试,这样坏也也不至于太心疼,毕竟还有个性能更好的LMZ12002,而且如果调试好了,这样就有两个稳压模块了,用起来也方便许多,可以把新做的这个01的模块长期应用于产生负电压的场合。
下面是我画的板子和对应的原理图。这是原理图PCB图原文件的下载 120810 LMZ12001 Inverting application.rar (316.17 KB, 下载次数: 5)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下下来看看。
请注意原理图里的元件值大多数都没怎么标,因为当时时间紧迫就没标,具体元件值请参考LMZ12003Demo手册中Demo板元件配置以及5V输出推荐配置,在此附上 snva427a-Application Note 2031 LMZ12003 3A Demo Board.pdf (617.47 KB, 下载次数: 2) 稳压管用的是0805封装,因为我只有0805的稳压管。为了方便调试添加了个LED指示。

网友:
焊接好的lmz12001板子
论坛编辑器总是出错,一编辑图片没了,请见下面的附件里的图片
第一次上电测试,运行正常
忘了拍-4.95的了。。。

从8.13就在焊LMZ12010的板子,8.14在计算反馈网络的时候发现了个问题:官方提供的12010EVM的第二幅图有错,当时我没细看,照着做了,现在一看才发现自己搞错了。不过亡羊补牢,做出来的板子最后能用了。输出1.2 1.8 3.3 5.0可选,但是选择过程中必须断电。。
可能是实验室的网络有问题,点“图片”没反应,等明天再上图试试吧。

这是前天8.14焊完后拍的。调试发现工作不正常,一看原来Rfbb忘了焊了。后来又发现demo板 snva479a LMZ13610 and LMZ12010 Demo Board.pdf (1.79 MB, 下载次数: 5) 手册里第二幅原理图画错了,因为着急做板,时间不多,我也没细想,跟着画错了。将错就错吧,也不改电路了,毕竟板子都做出来了,但是可以通过改变电阻的阻值,也可以实现1.2、1.8、3.3、5V输出可选的功能,只是拔去跳帽的时候Rfbt就相当于断开,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所以只能断电后选输出电压,然后上电。
下面是正确的那个原理图

芯片的EP散热板和引脚的焊接是用锡膏涂上后热风枪加热焊上的,可以确保散热板与PCB散热铺铜连接在一起,热传递效果很好

网友:
占楼同时自己顶。。。

网友:
帅哥

不错嘛帅哥!!NS的这芯片总是申请不到啊,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强哥威武!跟TI打电话要去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