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仿真 没有work库?????

楼主:
小弟初学,按照教程步骤来的。
1,新建工程,file-new-project
2,加入文件,add to project-existing file
3,编译文件,compile-compile all
     显示编译成功,compile of xxx.v is successful.
4,在library选项卡中,work子目录里边。。。

问题就在这,根本没有work子目录。咋办????
用的是ModleSim 貌似是6.6D ase版本。
重装过软件也没有。。。。
求助,求助。。

网友:
是不是没有装好软件。用MODESIM 5.8试一试!

网友A:
File-Change directory 修改路径到所在文件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File-Change directory 修改路径到所在文件夹就好了

我遇到了一样的问题,而且File-Change directory 修改路径到所在文件夹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