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g2553的io中断的问题

楼主:
实验目的:按下按键(P1.3对应),LED发光二极管(对应P1.0)亮灭状态改变。
    于是用如下程序,发现没有预期的效果,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大家帮我看看,谢谢!
#include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1DIR |= BIT0;                            //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P1IES |= BIT3;                            // P1.3 Hi/lo edge
P1IFG &= ~BIT3;                           // P1.3 IFG cleared
P1IE |= BIT3;                             // P1.3 interrupt enabled
_BIS_SR(LPM4_bits + GIE);                 // Enter LPM4 w/interrupt
}
// Port 1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1(void)
{
if (P1IFG & BIT3)
{
  P1OUT ^= BIT0;                         // P1.0 = toggle
  P1IFG &= ~BIT3;                        // P1.3 IFG cleared
}
}

网友:
是不是因为没有消抖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应该怎么消抖?

网友:
你用CCS实时仿真模式测试一下,看外部按键按下后程序跑到什么地方了,P1IFG 寄存器的数值为多少
外部按键可以接一个电容滤掉毛刺

网友:
谢谢,问题已经找到了,原因是没有设置上拉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拉电阻的问题啊!你是怎么发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个大侠说的。

网友:
你这个程序错误太多,最基本的消痘问题你都没处理,不过这不是关键问题,关键问题是,你用P13口做中断输入,你要设置P1DIR &= ~BIT3  P1REN |=BIT3//上拉电阻;然后再是中断使能中断标志清零,启动中开关。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程序是从TI官方那里找来的,因为觉得有问题,又看不出什么问题来,所以我一模一样复制过来让大家看看。

   其实程序错误就一点,就是没有设置上拉电阻,也就是没有写P1REN |=BIT3这句。其他的,在不考虑消抖的情况下,都是正确的。   由于msp430g2553单片机IO口默认状态就是 输入,所以可以不写P1DIR &= ~BIT3,当然,加上去更加好。。其次,中断使能中断标志清零的语句,程序也已经写了,就是
  P1IFG &= ~BIT3;这句。。最后,是启动中断开关,_BIS_SR(LPM4_bits + GIE); 这个语句包含了开中断的意思。

网友:
不用考虑消痘的吧 我记得中断的那个标志位只有软件才能清零的吧 所以就不用考虑消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