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单片机12位AD一路采集温度一路采集电压程序该如何配置和处理

楼主:
我用的是MSP430F149单片机想用12位的AD来采两个外部传感器的电压但是。其中用到P6.0和P6.1,我还未链接外部传感器P6.0和P6.1就已经有电压;而且两个显示的都不一样分别为1.86     1.97,用万用表去测量时P6.0和P6.1分别是3.35     1.55V;;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上述的错误的结果,下面是我的程序希望大伙能帮帮我看看有什么错误的地方,,,,先谢谢大伙啦。
#include
#include  "BoardConfig.h"
#include  "cry1602.h"
#define   Num_of_Results   32
#define   Num_of_Results1   32
uchar shuzi[] = {"0123456789."};
uchar tishi[] = {"The volt is:"};
uchar k=0,i;
uchar ptr[4];
static uint results[Num_of_Results];    //保存ADC转换结果的数组
static uint results1[Num_of_Results1];    //保存ADC转换结果的数组
void Trans_val(uint Hex_Val);
void Trans_val2(uint Hex_Val);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
  BoardConfig(0xb8);                        //关闭数码管、流水灯、4245
  LcdWriteCommand(0x01, 1);     //显示清屏
  LcdReset();                               //复位1602液晶
  DispNChar(2,0,12,tishi);                  //显示提示信息
  Disp1Char(14,1,'V');                      //显示电压单位
  Disp1Char(6,1,'V');
//while(1)
//{
  P6SEL |= 0x03;            //  P6.1和P6.0使能ADC通道采集的端口
  BCSCTL1 &= ~XT2OFF;     //使TX2有效,TX2上电时默认为关闭的

  ADC12CTL0 &= ~(ENC); //设置ENC为0,从而修改ADC12寄存器的值
  ADC12CTL0 = ADC12ON+SHT0_8+MSC+REFON+ADC12SSEL_1+REF2_5V; // 打开ADC,8设置采样时间,ACLK时钟源
  ADC12CTL1 = SHP+CONSEQ_3+CSTARTADD_1+CSTARTADD_0;  //地址控制位 使用采样定时器,重复多通道模式
  ADC12IE = BIT1;
  ADC12MCTL0 = INCH_0 + SREF_0;         //A0,Vref+
  ADC12MCTL1 = INCH_1 + SREF_0+EOS;         //A1,Vref+
  ADC12CTL0 |= ENC;                         // 使能转换
  ADC12CTL0 |= ADC12SC;                     // 开始转换

  _EINT();
  LPM0;
//}
}
/*******************************************
函数名称:ADC12ISR
功    能:ADC中断服务函数,在这里用多次平均的
          计算P6.0口的模拟电压数值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static uint index = 0,index1 = 0;
  results[index++] = ADC12MEM0;               // Move results
  results1[index1++] = ADC12MEM1;
  if(index == Num_of_Results)     //P6.0
  {
        uchar i;
        unsigned long sum = 0;
        index = 0;
        for(i = 0; i < Num_of_Results; i++)
        {
            sum += results;
        }
        sum >>= 5;                            //除以32

        Trans_val(sum);
  }
  if(index1 == Num_of_Results1)     //P6.1
  {
        uchar i;
        unsigned long sum = 0;
        index = 0;
        for(i = 0; i < Num_of_Results1; i++)
        {
            sum += results1;
        }
        sum >>= 5;                            //除以32

        Trans_val2(sum);
  }
}
/*******************************************
函数名称:Trans_val
功    能:将16进制ADC转换数据变换成三位10进制
          真实的模拟电压数据,并在液晶上显示
参    数:Hex_Val--16进制数据
          n--变换时的分母等于2的n次方
返回值  :无
********************************************/
void Trans_val(uint Hex_Val)  //P6.0
{
    unsigned long caltmp;
    uint Curr_Volt;
    uchar t1;
    uchar ptr[4];

    caltmp = Hex_Val;
    caltmp = (caltmp << 5) + Hex_Val;           //caltmp = Hex_Val * 33
    caltmp = (caltmp << 3) + (caltmp << 1);     //caltmp = caltmp * 10
    Curr_Volt = caltmp >> 12;                   //Curr_Volt = caltmp / 2^n
    ptr[0] = Curr_Volt / 100;                   //Hex->Dec变换
    t1 = Curr_Volt - (ptr[0] * 100);
    ptr[2] = t1 / 10;
    ptr[3] = t1 - (ptr[2] * 10);
    ptr[1] = 10;                                //shuzi表中第10位对应符号"."
    //在液晶上显示变换后的结果
   for(i = 0;i < 4;i++)
      Disp1Char((1 + i),1,shuzi[ptr]);

}
/*******************************************
函数名称:Trans_val
功    能:将16进制ADC转换数据变换成三位10进制
          真实的模拟电压数据,并在液晶上显示
参    数:Hex_Val--16进制数据
          n--变换时的分母等于2的n次方
返回值  :无
********************************************/
void Trans_val2(uint Hex_Val)  //P6.1
{
    unsigned long caltmp;
    uint Curr_Volt;
    uchar t1;
    uchar ptr[4];

    caltmp = Hex_Val;
    caltmp = (caltmp << 5) + Hex_Val;           //caltmp = Hex_Val * 33
    caltmp = (caltmp << 3) + (caltmp << 1);     //caltmp = caltmp * 10
    Curr_Volt = caltmp >> 12;                   //Curr_Volt = caltmp / 2^n
    ptr[0] = Curr_Volt / 100;                   //Hex->Dec变换
    t1 = Curr_Volt - (ptr[0] * 100);
    ptr[2] = t1 / 10;
    ptr[3] = t1 - (ptr[2] * 10);
    ptr[1] = 10;                                //shuzi表中第10位对应符号"."
    //在液晶上显示变换后的结果
   for(i = 0;i < 4;i++)
    Disp1Char((9 + i),1,shuzi[ptr]);

}

网友:
输入管脚悬空时电压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