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55x的McBSP来发送帧数据

楼主:
当我把准备好的64路数据用McBSP发送时为什么每个时隙的数据都一样啊(就是每个时隙都发送自己和别的时隙的数据)

网友:
利用McBSP组成的多DSP并行互连系统,多个DSP可以通过McBSP连接到一个串行时际交换芯片,采用时际交换的方式进行数 据交换。数据收发以帧为单位进行。每个发送帧分成n个发送时隙,不同的发送时隙对应不同的接收DSP。

网友:
kkkk

一个DSP 不能实现吗?我现在正用一个DSP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