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个关于电容的问题

楼主:
电容过压后电容会爆掉,或者出些很奇怪的问题。
想请教大家像钽电容发生过压的情况后,是会短路呢还是会开路,或者是其他的情况呢?
还有瓷片电容呢?

网友:
你试试就知道了。
为什么要过压呢?设计上不允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设计上不被允许,但是在意外情况或者测试情况下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来请教下大家。
根据我遇到过的一些情况,钽电容会短掉,但是瓷片的都会开路

网友:
如果电源内阻小短路就着火了

网友:
不小心焊错了一次,电容直接炸开了

网友:
钽电容会短路,发烫。
低价设计基于51、AVR、MSP430、SOPC、ARM的项目、课题、毕业论文设计、并做出完成所需功能指标的实物,有意者请QQ:514011021

网友:
有些公司对外委托设计电路时,指定不准使用钽电容,原因就是钽电容失效时可能会短路甚至引起火灾,自己死了不算,还拉上整块板子甚至系统做垫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仙猫大哥的“垫背说”。
我就遇到过这种情形,3.3V的电电源,用的耐压6.3V的钽电容,在使用过程中失效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