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h icd3在线仿真运行时为什么会暂停??

楼主:
求大神

网友:
回复 楼主:

Running...
Halting...
Target halted
MPLAB ICD 3 has halted with error(s).
什么情况??

网友:
ICD3Err0017: File register read failed

网友:
PIC的仿真器反正不太好用,经常出莫名其妙的问题,我只用过ICD2,没有用过3,听说ICD3比ICD2强啊。是不是周围的干扰引起的啊。重来一次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您是在什么位置,我们是MCHP中国代理,可以QQ咨询:413315337,希望能为您解决。

网友:
一般都是配置位或是开了看门狗或是睡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