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G系列的为什么这么便宜?质量上有问题吗?

楼主:
不知道怎么会比F系列同功能的便宜那么多。质量上有没有比较大的差别呢?

网友:
TI的产品质量都不错.
g2是valueline系列,也就是超值系列,也是低端的吧.所以g2这么便宜是一个推广手段
launchpad只卖4美元.还板载jtag,见过这么便宜的么...

网友:
不是的,TI不会出有质量问题的芯片的。谁都不会那么傻出有质量不好的芯片,这样会影响自己的信誉。你看下G系列和其他系列的数据手册。G系列配置低一点的。比如只有ADC10,TA3,没有TAB等等

网友:
当然不会有质量问题,只是在功能上有删减,性能下调,成本控制增强,价格上跟敏感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