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WIFI怎么用安卓系统制作一套智能家居?

楼主:
最近想做一套智能家居系统,想用手机控制家里的电器?造价不要太高。DIY的那种,拒绝成品制作!
现在要从哪里入手啊?
请各位大侠相助共同完成这个项目?

我是新手!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懂,没玩过

网友:
DIY造价没低的,要想用wifi控制首先得让所有的加点有wifi模块,这个买的话就不太便宜,别看一个无线路由器不贵,但你要买这么一个模块肯定比路由器贵。
不知道你说明水平,所有也就不知道怎么说从哪儿入手了。
反正首先你得会用单片机控制各种家电,然后从能联网,既然用wifi,一般都是走以太网口(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嘿嘿)吧,这个你也得会了才行。

网友:
虽然我也是新手,但貌似这种东西牵扯的很多啊,光一个无线方案就是一个大头,就像楼上说的,首先你要实现自动化控制,然后再考虑联网,这些实现了才能考虑wifi啊

网友:
价格很高的这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了解下My style智能家居系统,系统搭建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