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双串口51单片机

楼主:
最近在做个GPS信息提取的项目,需要用到带双串口的51单片机(一个串口用于接收GPS信息,另一个用于发送信息给PC),实验时我是用的c8051f020,但正式投产时考虑到体积以及其封装给印制电路版带来的不便,希望各位大侠 能给推荐个带双串口,51内核的单片机,要求:①外围电路尽可能的简便(最好是能像NXP的LPC952可省去所有外围电路);②烧写器的价格控制在百元左右;③芯片管脚少些,体积小点,表像020这样搞个100只脚出来

网友:
STC就有,并且很便宜,请官网找找吧,应该有合适的!

网友:
STC11系列就可以,一个串口控制器,可以切换到两组管脚上。最小的封装有16pin的。

其实用软件串口也可以,波特率9600没问题,那样就不用考虑芯片型号了

网友:
原生双串口的可以去看看芯唐、笙荃的官方网站,STC也有,11系列并非双串口的,只是可以通过内部开关切换串口到不同的管脚,不能同时工作的。当然,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用软件模拟。

网友:
stc12c5a60s2

网友:
N79E815A_814A_8132A_datasheet A2[1].1_SC4.pdf

新唐的这一颗可以

网友:
低成本独立双串口单片机

STK6037是增强型8051单片机,有21路硬件PWM,双串口,4路AD,4个定时器,16K FLASH,512 RAM,支持IAP功能

网友:
我们新唐有性价比高的哦   不知有兴趣么  QQ786030167

网友:
stc15f2K60S2

网友:
STC的有好多型号有双串口。

网友:
用普通IO口模拟串口